楼主(2005-12-01):
今天测量了一下我们设备的漏电电流   但发现他惊人的大  18mA(国标 GB9706。1规定0.1mA 以下。)我用专用的测量漏电电流仪器策的。请问怎样减少设备的漏电电流啊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给我介绍一下啊
谢谢各位大侠了。  帮帮解决一下把

网友A:
首先查出漏电点,找出原因

网友B:
是什么设备,这么大的漏电电流,没有装漏电开关吗?找出漏电点再作处理吧

网友C:
18ma还没到漏电保护动作电流值,不必惊慌,正常情况由于布线的不均衡、设备自身的不平衡,有可能会有这极小零序电流的。

楼主:
我们是医疗设备   国标要求正常状态漏电在0.5MA以下的。国标也没说必须安装漏电保护所以就没装。

谢谢各位大侠了
哪位大侠可以介绍以下关于“漏电产生原因”的这方面资料么。。。
或者可以在谈谈着方面的知识啊

楼主:
漏电和什么形式接地有关么???
我们公司所有地都接外壳又全接在保护地上(是2项电供电的)

网友A:
我们是医疗设备   国标要求正常状态漏电在0.5MA以下的。国标也没说必须安装漏电保护所以就没装。

如果这样不能装漏电保护的!!!!!!!

网友D:
漏电应该是不是火线和零线或者和地线有连接!

网友E:
各位大哥,俺是刚工作的晚辈,现在的工作单位是做互感器的,前不久爆炸了一台产品,上司要找原因,俺莫办法呀,俺找不到组织的根据地呀.有没有哪位好心的大哥告诉俺应该去哪里找相关的资料呀

网友F:
如果安全接地的话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漏电电流的,你最好先查一下到底是那里漏电再说

楼主:
漏电电流与接地方式有关系么????

楼主:
我们是两相的电源供电 L   N。   电源地线没接入   所有的设备外壳与保护端子相连接地的
这与漏电大有关系么?????
再次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G:
请您详细描述一下的测量过程

网友H:
支持3楼的说法

楼主:
用的是专用的测量漏电电流的仪器。仪器总负载1kw但用了300w的时候他以超过我们的限制5MA了(不是0.5看错了  呵呵)   但这也不符合国标啊   都晕死了

网友I:
医疗设备环境下:
如果是TN系统,装有漏电保护的话动作也是30微安,18微安没有到动作值
如果是IT系统,进行心脏手术的设备,漏电流要求小于10微安;当发生一个接地故障时,要求泄漏电流不大于50微安。不过手术室内一般安装隔离变压器把TN系统端和用电设备隔离开,形成局部IT系统,变压器二次侧不接地,可防止漏电流和TN的地构成回路,把漏电流控制在50微安以下

网友J:
设备接地有无问题,若无,应检测一下接地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