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22KW的三相电机,需要频繁启动,停止,请问要怎么做才合理。希望大家能赐教

网友A:
是工矿要求它频繁启动吗??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C:
计算电机额定电流33A,建议还是用交流接触器控制主回路,应选额定电流较大的、质量较好的接触器。

网友D:
说的不清楚,你带的负载类型是什么

楼主:
负载是一条输送带,运载10多米长的钢管。要求开机后只运行几秒钟,然后停半分钟,在运行几秒钟。单纯的只接接触器肯定不行,电机受不了。用软启动是不是可以实现,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E:
有减速器吧!直接接触器控制启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多花点钱,用变频器

网友G:
用交流接触器控制主回路没有什么问题,我看了你的设备运行介绍,设备负载工作的状态是运行几秒钟后停止半分钟,这些离交流接触器的工作极限还有很远。不过由于电机功率偏大(22KW),交流接触器的规格要适当放大。

网友H:
变频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I:
接触器直接控制就行了。

网友J:
变频器或软启动.
接触器控制频繁启动故障率很高.

网友K:
试试新东西:磁粉离合器,找国产的就可,可调通过电流大小来整偶合力矩。网上有。

网友L:
那还不如用电磁离合器呢

网友A:
建议用变频

网友M:
建议用离合器,建筑工地的打桩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是自动控制,可以用电磁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