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现场已经将电机和皮带轮以及后面的减速箱安装好(现场有许多套这样的设备),现需要到现场去检测电机的输出功率,在不要破坏现场已经安装好的设备的前提下,图和测出电机的输出功率(主要是转矩的测量)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功率传感器啊,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可以试试用此方法:
  电机和皮带轮的效率你都知道吧,减速器的相关参数相信你也知道,可以通过测量减速器的输出端的转矩来换算成电机的转矩吧!
  你试试看先

网友B:
可以使用无线方法

楼主:
要求不能换算,必须要直接测量电机输出结果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C:
我可以提供无线钮据传感器,就是价格高一些,选型麻烦一些。如有兴趣,那就与我电话联系。13355200355

网友A:
还有一办法,就用简单的应变片,将应变片贴在电机的转轴上,能过应变片的变化来测量转矩。
由于电机的转动而使得线不好拉出,这类的方法很多,可以过电刷,也可用遥感^^^^

这次的回答行不?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这个办法原来也想过,在现场也不是非常方便,还想过在现场换一个已经带无限测量功能的标准皮带轮,单由于现场存在不同直径的皮带轮,因此,效果也不理想。就是说,想研制一个能在不破坏现场已安装好的电机及其负载的前提下,较方便的测量电机输出功率(扭矩、转速)。

网友A:
想问一下,为什么不能通过换算呢?
对于这个测量不可能进行的人为测量,至少是单片机或者是计算机来进行采集,
我个人认为可以进行换算吧!

网友B:
贴应变片,然后使用无线设备发射,很成熟的技术。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
我会参考各位地意见,试试看

网友D:
可以采用定子损耗分离法在线测量电机转矩,具体方法参考《电机测试技术》一书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