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症状:自动运行中,车螺纹不进刀,转数显示不正确。
     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
    是否有其他可能?

网友A:
系统主板也可能

楼主:
楼上说主版接线处接触不好吗?

网友B:
也许不是编码器故障!在MDI状态转速是否正常?在走直线时是否可以加工?

网友C:
编码器问题可能行比较大,查查连接线.

楼主:
是编码器的问题,是长春的编码起,有一条输出的是无变化的五伏电压。
  应该全市有波动的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