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有一标准压力传感器0-40MPa,4-20mA输出,有一备检传感器0-0.7MPa,0-5V输出,
用ADAM4017采集数据,若4017选择电压输入范围为+-5V,那对于上述4-20mA的输出
应怎样接在4017上呢?加电阻吗?多少欧姆?(4017有一个输入范围是+-20mA,需外接125欧姆电阻,
我选择电压输入范围,和这输入范围有什么关系吗?)我想通过标准传感器获得系统的真实压力,
用VB编程,传感器返回的都是电压信号,怎样用VB编程变成压力数值呢?以上述标准传感器
能写出代码吗?非常感谢。恳求各位老师、高手赐教,要是能留下您的电话请教,那更是万分感谢了。

网友A:
用我们的产品:
     1个2点 VmAMod 267= 267元
     1个   IExMod 435X1=435 元
     1个 CPUMod 521X1 =521元
只要正确跳线即可
如你在上海 3000元  软硬件给你全包.
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免费为用户做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