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公司用西门子S7-300与WinCC5.0对设备进行控制,我发现有一特殊的变量控制方法,一直不明白,请高手指点一下:在WinCC的监控画面上有一个按钮,在此按钮的鼠标左击事件中使用了一个直接连接,"常量设定为"1","变量"为一个内部变量"T16QD",点击此按钮后,PLC程序中一个中间储存位M50.0就会接通,但我找遍了这两个程序,也没找到"T16QD"与"M50.0"之间是怎样进行连接的.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在wincc中变量没有什么特殊连接办法,要么通过建立变量的时候指定地址,要么通过原始变量传输的。

楼主:
那么在上面的例子中,内部变量“TP16QD”是怎样与PLC的中间存储位“M50.0"连接的呢?

网友B:
请教,广州有地方修触摸屏吗?我有三个pr-face触摸屏都是触摸键开、关量不行它是那里有问提

网友C:
TP16QD是内部变量吗,还是M50.0的变量名?

楼主:
TP16QD是在WINCC中设定的内部变量,当它为1时,PLC中的M50.0也变为1,请问它们之间是怎样实现联接的。

网友D(2006-01-30):
是不是用到了脚本呀?

网友E:
变量地址一样吧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啊 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吗谢谢啊

网友G:
存在一个脚本,仔细检查程序,WINCC不存在特殊的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