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5-12-01):
各位高手,小弟想问一下,用了变频器跟不用变频器的用电量究竟相差多少,还有我想改装的设备,变频器的电源侧是不是一定要装接触器的,我想有带热保护的空 气开关行不行,我知道接触器起保护作用

网友A:
用了变频器可以省电多少,是由你的设备负载决定的;

网友B:
不需要装接触器

网友C:
变频器容量大的话装一个接触器有好处最好是与断路器配合使用,把变频器的报警输出姐接在接触器的线圈上

网友D:
我们一般不接接触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般不接接触器。
顶!

网友F:
装断路器,不装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