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滑差电机的控制器是怎没接的

网友A:
1 2脚接电源 3 4 接励磁线圈 5 6 7  接测速发电机

网友B(2006-04-06):
1楼2楼说的基本正确,但也有例外,有的控制器不是这样的,请仔细查看.并对照说明书.

网友C:
其实说明书是最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