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本人在电子报上看到从电脑串口RS232转为RS422可以用作三菱FX系列的数据转接,请问宁波地区哪里有RS422端口8针的插头卖??

网友A:
如果有卖的话现在应该在三号桥或者是箕漕街附近。

网友B:
电子城买电线就大把了。人机与FX2N的连接线我都自己做。

网友C:
去电脑城做一条线吧
我经常去电脑成做,我的人机用的电缆线都是从电脑城做的,100米的都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