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一台单相230V输入的变频器,能否与一台额定电压380V\星形接法的电机相连?还是要将电机的接线改为三角形接法?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可以啊,电机为Y接。只是要考虑功率问题

网友B:
将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C:
无需将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只要电机与变频器的功率匹配就可以。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电机应该三角形接法。楼上,如不改,你看加在电机绕组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楼上的请问为什么要接成三角型的,具体说明一下好吗!

网友E:
要保证电机绕组的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此问题以解决,接成星开接法,功率相配就行了.各位有没有QQ号,不如QQ联系,我的是469759243.

网友F:
哪位能说说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