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1):
对于功率传感器/功率变送器,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比如在某一时间t1电机的电流发生变化,那什么时候功率传感器可以检测到其功率信号的变化,这个时间段是多少时间呢?
请各位大侠都出来会会啊

网友A:
功率传感器\变送器是同时接受电流和电压信号并经运算后输出功率的,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但是本身电流就有滞后,因为电流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不像电压一样可以急剧变化,我问的是这个滞后时间是多长,应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