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工师傅

楼主(2005-12-02):
(无正文)

楼主:
这是滚轮架的电气接线图,两个电动机都是0.37千瓦,电磁调速电动机,额定电压380伏,我选的刀扎开关是HH4-15,漏电断路器是DZ5-20L,接触器是CJT1-5,热继电器和主线路,控制线路的线型号我没选出来,请问上面我选出来的对不对,没选出来的请帮我选一下,谢谢!!!

楼主:
请问滑差控制器能同时带两台电动机吗,我主要要求两台电动机尽量同步

网友A:
滑差控制器能同时带两台电动机,我想不行。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呢?

网友B:
滑差控制器一般不同时带两台电动机,因为反馈信号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