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希望老鸟们多多指点

群好:9510828

楼主:
高手指教
我用用的CPU 314 6ES7-1AF11的 MPI电缆接线
接口传输速率我都设置的19.2
为什么用组态王6.51我连接不上它啊
采不到 RTD模拟输入模块上的数据啊

组态王6.51里说明要求MPI电缆接线要求速率是187.5好象
不过PG/PC里速率有个本地速率设置只有19200和38400的2个啊 没有187.5
可组态王里说MPI电缆得用187.5这个速率 它又要他们速率设置要求一样才能
我想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高手指教

楼主:
要STEP 5 V5.3 的请入群!

楼主:
STEP7里
先用MOVE采集 AI8X12 RTD(输入PIW256 输出MW10)模块传来的数据
然后用DI-R(输入MD8 输出MD20)将它转换为R类型的数据
在用DIV-R(输入1 MD20 输入2  0.11 STEP7里也就是 1.10000E+002 输出MD30)相当于除以一个实数

MD30在用 TURNC截尾双精度整数部分 输出MD40

最后用MOVE 将MD40输到DB1.DBW0中

我在组态王里建变量DB1.0(对应PLC里的DB1.DBW0)
可怎么也采集不到
----------------------------------------------------------------------------------------------------------------------------
说一下 我接口怎么设置的
我用的是MPI电缆 串口连接

STEP7里 :
PG/PC:
MPI里站参数是    0 30S
      网络参数是  187.5  31
       本地连接 是COM1 19200

硬件当中CPU 属性-MPI 我设置的地址是2  里边速率也是设置的187.5 都是一致的啊

组态王里 串口设置的是 19200  偶校验(默认) 其余是默认的

---------------------------------------------------------------------------------------------------------------------------

怎么STEP7能连上PLC 组态王连不上啊

跪求高手来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