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我刚刚学习变频,也就是在变频上设置下,有一次去一个公司面试,问我会不会变频器的编程,当时我蒙了!难道变频器还可以编写程序不成。
望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变频器只是参数调试;
除非你搞变频器开发,那是需要编程的;

网友B: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也称作“编程”。对于可参数化的智能型设备,都可以称作“编程”应用。另外,如果对变频器采用总线或者串行通讯,也要参数化(编程)应用来实现。

应用变频器不仅仅是操作他的起/停、运行。还要会参数化的编程和修改。才能做到“高级应用”。

网友C:
有些L J 变频器具有简单的PLC功能.可视为变频器编程.不过我是不用的.

楼主:
参数设置也叫编写程序,有点晕!

网友D:
真是  我都调了半年参数了 要人问我你会变频器编程吗!我肯定也会蒙

网友B:
嘿嘿,这个题目应该去《无话不谈》更合适。楼主喜欢在对一些名称较真。未必是好的习惯。你管它叫什么?说编程也好,说参数设置也罢。知道其意,就OK,为什么还要坚持自己的叫法呢?
打个比方,在这里版主明明是版主,却非要叫斑竹。叫斑竹就斑竹,又怎么样?不就是干组织和维持栏目工作的志愿者吗?
其实,是你的年龄小,20年前,刚开始有智能控制器应用于工业现场的时候,对于里面的参数设置,就叫编程,那时候单片机都很少、单扳机很流行,也许你没听说过单扳机是什么,都是通过键盘键入参数,设置参数,就叫编程,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加上国外的设备手册叫什么,大家就都叫什么了。这东西,就是个称呼,细心一点你会发现,在参数设置的时候,复杂一点的,也要搞个设置流程,就像写程序一样。只有傻瓜型的变频器不用怎么设置。工程型的变频器你就一定要有设置流程图或者参数表才好。
如果这么叫真,非要别人接受你的叫法,你会吃亏的。灵活的、聪明的人,应该是善于理解,善于举一反三的推广,而不是抱着一个观念、一个概念、甚至是一个词汇不放,非要弄出个所以然来。知道这叫什么吗?戏称:杠头。肯定要吃亏的。
思想活跃起来,非原则的东西,过!原则的东西,死死抓住不放。

网友E:
斑竹是不是当老师的? 真是好人啊!!!

楼主:
因为当是我不敢乱回答,因为我是刚刚学习的!万一真有编写程序呢?我说没有,那不是搞笑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