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页面类型DIA和GND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你可以看手册中关于创建模板部分,列出很详细了。

楼主:
楼上你这种人不知说你什么好,你知道就说了麻。。。。。。。
害的我找了近1个小时也没找到。

有朋友知道吗?

楼主:
找到了,告诉不知道的朋友:DIA是图表选项,GND是平面图布置图选项。

有谁知道图表上的:“1、2、3、4、。。。。。。。。。20”是干什么用的,可以去掉吗?

网友B:
引用“有谁知道图表上的:“1、2、3、4、。。。。。。。。。20”是干什么用的,可以去掉吗?”
我个人觉得是为了画图方便,找好图形间距用的,不知对不对。另外数字可以去掉,单击菜单栏中设置选项中的“设置”,打开对话框,单击“页面数据”,单击“参考”,把“激活”选项前的“V”去掉,之后“确定”即可。

楼主:
楼上朋友。。。。。。支持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上网的地方没有该软件,具体我也记不清楚,我是有问题先在手册中找,找不到才在网上问专家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多看手册,虽然费劲,但掌握的牢靠,因为自己解决的问题在过了很长时间后,也会记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