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我单位的发电机组为备用的,正常停电时才自动启动,但一次没停电也自启动,检查没有故障,
请高手指教原因何在?谢谢

网友A:
这可能是高压切换的时候,引起了启动电路的误动作.这说明你的启动电路没有廷时确认.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可能我说的不清楚,没有高压部分,直接是市电380V和备用机组的转换,我们对机组进行日常维护,开机了15分钟后,一切正常,停机10分钟,然后打自动档时,机器竟启动,看切换柜,没什么问题,是延时故障?请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切换电路没有故障,只是启动电路的故障,说明市电检测信号断路,还有检测一下启动执行元件,象接触器.继电器.可控硅.三极管的好坏 如果这样还查不到原因的话,那只有更换切换模块了
   互相学习,互相支持.

网友B:
要等到15分钟以后,因为发电机的控制电路要延时15分钟以后释放.以后再打到自动就好好了

网友C(2006-01-02):
最好查看一下延时回路,因为有些发电机的控制回路中包含延时功能,这样是为了进一步完全确认市电回路正常后才停止发电机的运行。不过很多延时功能体现在ATS系统中。

网友D:
检查,市电的输入端,可能是接触不良,如果准确15分钟后启动,那就要调整延时了

网友E:
询问发电机组生产厂家,没个厂家的切换部分做的方式不同。

网友F:
如果启动之后能够自动停下来,再进行测试,工作状态正常。那么可能是你先进行维护时动了什么控制元件,或者是将控制屏断了电,这是机器自检。应该是正常的。我这里平时将威尔逊的控制屏断电后的现象和你一样。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网友G(2008-04-16):
是市电检测信号问题,你可以看控制模块的历史纪录查询机组启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