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1.   开机正常,启动运行几分钟后,伺服电机停转,伺服放大器故障显示“E22”,操作工报修。

2.  检修根据故障显示“E22”,检查+5V和VDC24V供电正常,停机断电,检查编码器电缆无开路和短路,再次开机仍然显示“E22”;更换一台相同型号伺服电机,开机正常显示“0”,启动运行几分钟后,伺服电机停转,伺服放大器故障显示“E22”。

3.分析:“E22”显示表示“编码连接出错”,而检查编码器电缆无开路和短路;伺服驱动器供电正常,又有许多保护功能,正常运行情况下不易损坏,伺服驱动器端口不能用测电阻的方式判断好坏,否则会造成伺服驱动器损坏,非专用仪器不能检测。根据以上情况判断:伺服电机编码器有问题,只有用相同型号伺服电机代换,但代换上后伺服放大器故障仍显示“E22”,由止判断伺服驱动器可能有故障。

网友A:
谁的伺服?

网友B:
已经更换了伺服电机,故障依旧,更换编码器电缆试试,有可能电缆在动态时有断点,如果更换电缆,故障依旧,那肯定是伺服驱动器的故障了。

网友C(2006-07-29):
请教各位师付了,我有两个松下驱动器的故障,一个在故障报警号上是表上没有的,一是76二是98.另外一个是37是表上有的说是EEPROM校验被破坏,不知那位高手可以指教如何修复,先在这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