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我想利用S7-200的PLC和编码器控制真空吊的位置高度

因为真空吊是上下往复运动的,谁能赐教一下

怎样编程一个有增减记数的高速计数器
怎样设置呢 选择MODE 10吗

网友A:
我可以使用s7200做一个高速的输入输出的脉冲,且宽度可调.

网友B(2006-01-06):
你可以用拉线式编码器,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