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相关产品的FAQ

楼主(2005-12-02):
Meta相关产品的FAQ
下面给出了用户对激光焊缝跟踪系统的选型、使用等常见问题以及回答。因为是转贴,所以还有其他的疑问我也不能给出合适的解答,请大家集体参与讨论。

1. Meta有几类产品,我应该选取什么样的系统来满足我的应用需求?
2. 如果选定了某一类型的系统,该如何确定其中的具体型号?
3. 十字滑架(溜板)?
4. 气体保护焊中高频干扰、弧光干扰和飞溅等因素,传感器能否适应这些情况?
5. 传感器能否适应连续24小时工作,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加水冷安装板?
6. Meta的系统能否跟踪三维空间曲线焊缝的轨迹?
7. 激光寻位和激光跟踪系统能够同哪些厂商的焊接机器人配合工作?
8. 激光跟踪系统如何同机器人控制器接口?
9. 购买了Meta的激光跟踪系统,安装调试怎么办?
10. 激光跟踪系统如果不需要同机器人控制器接口能否使用?
11. Meta产品在国内和国外应用情况如何?

1. Meta有几类产品,我应该选取什么样的系统来满足我的应用需求?

  如果您的应用是新设计的自动化专机系统或者改造的专机系统(例如焊接操作机),那么最合适的激光焊缝跟踪产品是Laser Probe系统。它能够完成焊接之前的起始点寻找以及焊接过程中的焊缝实时跟踪和焊枪高度调整。
  如果您应用的是焊接机器人工作站,那么有两种选择:最常用的是激光焊缝起始点寻位系统Laser Pilot MTF,其能够在焊接之前寻找焊缝的起始点,进行水平和高度定位。在随后的焊接过程中焊接机器人可以按照预先编制的程序,在新的起始点下进行相对移动。另外也可以采用激光焊缝跟踪系统Laser Pilot MTR,除了能够进行起始点跟踪,也可以进行焊接过程中的焊缝对中和高度调整。
  如果您的应用的是石油天然气行业螺旋钢管生产、ERW电阻焊管在线检测、超声波离线探伤的探头导引等,那么Meta专门提供了VistaWeld系统满足钢管行业的要求。
  如果您是窄间隙多道焊,而且需要焊接过程中自动排列焊道,以及自动调整焊枪的高度和水平位置,那么需要选用VistaWeld系统+A700扫描式传感器组合,来满足要求。
  如果您是应用在TWB汽车钢板的焊接中,那么我们可以提供专门的Laser Vision系统来解决问题。
  如果您在选用自动跟踪系统之前,希望监视电弧和熔池,则需要选用MetaView系统中的C150电弧和熔池监视系统;。

2. 如果选定了某一类型的系统,该如何确定其中的具体型号?

  对于MLP类型传感器,首先您需要确定要跟踪焊缝的具体类型,如对接、角接、搭接、V型坡口,然后确定对应类型焊缝的最小和最大尺寸,再到“传感头的具体型号所适应的焊缝尺寸”中选择相应的型号。例如MLP1/05型号传感器所能跟踪的对接焊缝最小间隙为0.1mm,最大间隙为2.5mm。
  扫描式的传感器A700专门用于大厚板窄肩细焊缝,只有一种类型,适应的尺寸范围很广。
A200传感器专门用于盖面焊接以及超声离线探头导引的传感器,它跟踪的是一条预先画(喷)上的线,而不是未焊焊缝。这条线在先前焊缝跟踪的时候就喷在焊缝的侧面,以保证该线严格同焊缝轨迹一致。另外,其只进行水平跟踪,不进行高度跟踪。

3. 十字滑架(溜板)?

  十字滑架是自动化焊接系统中调整焊枪位置必须的机械部件。传感头检测到焊枪的偏差,必须通过十字滑架来调整。因此十字滑架的调整精度和速度决定了跟踪的质量,非常重要。
  激光焊缝跟踪系统的十字滑架可以由Meta公司提供,以保证高质量的焊接;或者由我们配备。
  国内的焊接自动化公司可以自行设计和制造十字滑架以降低成本。但是所采用的滑架必须满足Meta的性能要求,包括:
  (1) 驱动电压为10V时,最大速度在5-15mm/s之间,无级调速。
  (2) 电机必须是直流伺服电机或者交流伺服电机;
  (3) ……
  您选定型号之后,需要配备十字滑架时,可以向我们发电子邮件咨询。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于TIG焊、MIG焊等焊缝比较窄的情况时,十字滑架的调整精度要求较高,以调整微小的焊缝偏差。

4. 气体保护焊中高频干扰、弧光干扰和飞溅等因素,传感器能否适应这些情况?

  Meta的传感器设计成坚固、耐用,适应各种干扰因素,上面提到的因素都不会对跟踪造成影响。

5. 传感器能否适应连续24小时工作,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加水冷安装板?

  传感器的设计是用于恶劣的工厂环境,包括灰尘、电磁干扰等,所以没有问题。传感头的温度不能过高,如果在大电流焊接(>220A)以及传感头离焊枪较近的场合,需要水冷安装板。

6. Meta的系统能否跟踪三维空间曲线焊缝的轨迹?

  Meta推出了三条纹激光传感器,专门用于空间曲线、螺旋焊缝等三维轨迹变化的焊缝跟踪和高度调整。5条纹的SCOUT系统更能够完成机器人的六维跟踪。

7. 激光寻位和激光跟踪系统能够同哪些厂商的焊接机器人配合工作?

到目前为止,日本Motoman、FANUC,德国CLOOS、KUKA以及ABB机器人均可配备激光寻位系统或者激光跟踪系统。

8. 激光跟踪系统如何同机器人控制器接口?

(1) KUKA机器人

激光寻位系统(MTF系统):- KUKA控制器同MTF系统的通讯是通过串行RS232连接。需要在机器人控制器中编制相应的程序来对MTF进行通讯。MTF安装手册中有关于同MTF的通讯协议。

激光跟踪系统(MTR)- KUKA意大利公司开发了KUKA控制器同MTR系统的接口,另一家德国公司也开发了模拟和数字通讯接口同MTR通讯。

(2) FANUC机器人

激光寻位系统(MTF系统):对于FANUC的RJ2和RJ3 控制器- 通过采用Karel软件运行在控制器上,能够同MTF系统通讯。在选型之前需要知道FANUC控制器的软件版本,因为Karel软件需要在控制器上重新编译。不需要添加额外的附件。两者之间通过串行口来通讯。

激光跟踪系统(MTR):对于FANUC的RJ3控制器,.目前仅仅用于外部轴移动工件,而机器人焊枪保持不动,进行焊枪位置的微调。将来会开发全功能的软件来完成此功能。

(3) ABB 机器人

控制器的型号应该为S4C或者S4C+,需要配备ABB提供的程序,来计算传感器提供的偏差值,并将其计算入程序示教的主路径中,形成当前的实际焊缝路径。

同ABB机器人的接口是ABB德国研发中心开发的,在2004年早些时间完成。在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应用了好几套,焊接速度达到2-3m/min。同样在澳大利亚也有ABB的机器人配备MTR跟踪系统。

(4) CLOOS 机器人

CLOOS公司提供相应的软件和硬件来配置激光跟踪系统,很成熟。

(5) Motoman机器人

对于XRC控制器,需要配备XCP02通用传感器基板。对于最新型NX100控制器,相关的接口板Motoman正在开发,2005年初应该推出。MTR或者MTF系统同控制器采用模拟和数字通讯接口,为示教程序提供当前焊缝偏差的校正量。

综合来说,焊接机器人目前大多采用示教编程,由于工件的装配误差,而造成示教路径和实际路径不一致,通常需要MTF寻位系统来找到焊缝的起始点。如果工件本身存在加工尺寸误差,那么就需要激光跟踪系统来完成焊接过程的焊缝跟踪。短焊缝适合采用寻位系统,长焊缝适合采用跟踪系统。

9. 购买了Meta的激光跟踪系统,安装调试怎么办?

当您购买了Meta的激光焊缝跟踪系统,您可以选择由Meta公司派员调试(对于VistaWeld系统通常需要Meta派员安装调试),也可以由我们为您安装调试。购买硬件的费用中不包括安装调试费用,需要另行收取。

对于自动化公司来说,我们会同自动化公司紧密协作,从培训、使用、调试等环节给与全力的支持以保证激光跟踪系统顺利的集成到自动化系统中。待自动化公司的技术人员掌握之后,由自动化公司负责对最终用户安装调试。

实际上专机用激光跟踪系统简单易用。只需要掌握参数设置和操作即可,一般1-2个工作日内即可完全掌握。

10. 激光跟踪系统如果不需要同机器人控制器接口能否使用?

Meta的激光跟踪系统如果不同机器人控制接口,也能够使用,但是需要通过在机器人端部安装一对轻型线性滑架,也不能使用Laser Pilot MTR系统,而是使用Laser Probe系统即可工作。类似的应用在西班牙轿车的车顶激光焊接时应用过,目前有六套相同的系统在那里使用。机器人型号为KUKA。实际上如果这样用同机器人型号没有关系。

11. Meta产品在国内和国外应用情况如何?

Meta公司的激光焊缝跟踪和视觉产品在国际上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中国,Meta公司同国内知名的焊接自动化系统制造商紧密配合,在航天、航空、造船、电站压力容器、管道、螺旋焊管、铁路车辆、矿山机械、兵器工业等行业都进行了应用。

在国外,Meta公司为世界知名焊接系统制造商ESAB、Jetline、Fronius、SAF(Air Liquid)、Greem、Boki等公司提供激光跟踪系统,随着这些公司的自动化系统应用到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