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各位大哥,请教一下,我单位的触媒屏刚开机时有时花屏,慢慢变暗,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显示屏有问题了;

网友B:
我家的电视机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拿去修的时候说是受潮了,要清掉里面的灰尘,干燥一下。不知道这个显示屏会不会和电视机一样呢?  呵呵

楼主:
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还是谢谢啦

网友C:
屏老化。换!!

网友D(2006-04-11):
你买谁的屏就问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E:
我公司部机也试过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是因为供给电源电压不够或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