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本人想用FX2N-48MR和GOT-F920做一个小的控制系统。
用RS422连接线缆。不打算用专用模块,直接连接。
但有一点不明白,希望高人指点:

就是他们两者之间的通信,需要在PLC编程里面体现吗?

就是说,需要PLC里面特别指定 寄存器D8120的参数吗?

如果需要,应该是多少?

还是什么都不需要,是无协议连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直接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用电缆连接就行了;

网友C:
用连接线直接连接就可以两者通信了

网友D:
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回复,真诚感谢!

网友E:
是用50DU吗,能否上传通讯线接线图(F920GOT和FX1S-30MT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