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大家好表情请问我厂里有台37KW 电动机采用星三角起动时,有时会出现开关跳闸现象,波及到整个厂的总开关2500A,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最大可能是星三角转换接触器出现同时动作,不同型号的接触器最有可能发生.

网友B:
Y和△之间要加延时,0.1s即可。

楼主:
老兄
老兄,是刚启动时就跳闸了,有时有,有时就没有出现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时间续电器有时有卡住的现象。

网友D:
我看不是电气部分的原因。星三角转换的瞬间有机械卡堵存在。你应该仔细的检查机械部分的转动是不是灵活。

网友E:
现在都不用星三角起动了,用软起动更好

网友F:
接线有问题吗?接触器互锁了吗?都没问题的话,我想延时放到300MS试一下

网友E:
现在一般都不用星三角软起,现在市场上是软起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