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LF------500BM----G05H型编码器是吗工做原理呀.怎那麽多线呢,白,黑,红,紫,绿.灰,黄,粉,屏蔽.各起吗作用呀,请大狭赐教.小弟拜谢了.

网友A:
电源+, -; 信号 A,/A,正向增量脉冲信号,每圈500脉冲;  B,/B,反向增量脉冲信号;  Z,/Z,零位脉冲  ;屏蔽。具体线缆分配看编码器说明书。

编码器不知是哪个品牌的,不知电源电压是多少,找厂家或代理去,如代理没有技术支持,以后就抄了他不用!

编码器专业服务021-32031167  上海精浦机电

楼主:
楼上的,多谢指教,这只是国产的,长春光学所,你能修西门子1FT5106-1AC71-1AHO型编码起吗

网友B(2006-01-06):
那个编码器是线性差动的三相信号,所以有那么多线,分了正负,抗干扰性比一般好,

网友B:
专业推广台湾HONTKO编码器,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绝对值)拉线式编码器都有。

网友C(2008-03-23):
不懂可以问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