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我是菜鸟
因为刚学仪表
没多少时间
请知道的大哥个我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A:
转贴:
热电偶---一种测温度的传感器,与热电阻一样都是温度传感器,但是他和热电阻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耦,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第二,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热耦可检测0-1000度的温度范围(甚至更高)所以,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第三,从材料上分,热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温度敏感变化的金属材料,热耦是双金属材料,既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电势差。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完全正确;
PLC对应的热电阻和热电偶的输入模块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热电偶需要用补偿导线传输信号,热电阻用普通电缆即可传输信号。
热电偶价格高,热电阻便宜。

网友D:
想纠正和补充一下前面几楼的看法:
1,二楼说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其实热阻一般的测量范围可达600度左右!
2,三楼PLC对应的热电阻和热电偶的输入模块也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是没问题,但一般PLC都直接接入4~20ma信号,而热电阻和热电偶一般都带有变送器才接入PLC。要是接入DCS的话就不必用变送器了!热电阻是RTD信号,热电欧是TC信号!
3,四楼说热电偶价格高,热电阻便宜。其实现在市场上普遍已经是热电阻比热电偶要高。

网友C:
也补充一下楼上的:
1、PLC也有热电阻模块和热电偶模块,可直接输入电阻和电偶信号。
2、热电偶有J、T、N、K、S等型号,有比电阻贵的,也有比电阻便宜的,但是算上补偿导线,综合造价热电偶就高了。

网友E:
感谢各位分析,我又学会了一点知识.

网友F:
热电阻是电阻信号,热电偶是电压信号

网友G:
热电阻测温原理是根据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性质来测量的,测量范围为负200~500度,常用的有铂电阻(Pt100、Pt10)、铜电阻Cu50(负50-150度)。
热电偶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来测量温度的,常用的有铂铑——铂(分度号S,测量范围0~1300度)、镍铬——镍硅(分度号K,测量范围0~900度)、镍铬——康铜(分度号E,测量范围0~600度)、铂铑30——铂铑6(分度号B,测量范围0~1600度)。

网友H(2006-02-13):
长见识,整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I:
还有一点主要的是:热电偶要有补偿导线,要不它的测温有很大的误差的哦

网友J:
siemens 的模拟输入模块可以直接接热电偶,只是要选择拨码开关

网友K:
又学到一点谢谢!!!

网友L:
顺便问一下,补偿导线是怎么用的,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M(2006-03-15):
关于这个问题上面阐述的很明白了 ,学习

网友N:
五楼六楼说的都很正确,同意,两者结合旧好了

网友O:
热电偶是利用温差电动势测量温度,而热电阻是利用电阻热效应测量温度的

网友P(2007-01-11):
进来向各位师傅学习学习,有所收获

网友Q(2007-03-10):
学习学习,有所收获

网友R(2007-06-05):
引用 网友L:
顺便问一下,补偿导线是怎么用的,有什么要求吗?
补偿导线你就理解成为所用热电偶的延长导线就行了。K分度就用K分度补偿导线。E分度就用E分度补偿导线

网友S:
随便找本教材看看就知道了。20分钟。

网友T(2007-08-13):
谢谢各位,论坛只有这样讨论才有意思

网友U(2007-09-21):
[原创]是吗?
你也太棒了,麻烦帮我找点比热电租还便宜的S值热电偶哈,谢谢

网友V:
张见识了,谢谢各位阿

网友W:
热电偶要对冷端温度进行补偿 热电阻不用 直接三线制就可以了

网友X(2008-03-10):
楼主分析得不错.支持了.

网友Y:
都说的不错,温习一下!

网友Z:
热电阻我们一般用Pt100的,测温0-500度之间,可以直接上PLC或控制系统,
也可以接变送器变成4-20mA,再送控制系统;
热电偶我们一般用K型,毫伏信号,测温可以到1300度,S7-300/400直接有毫伏卡,
也可以先接变送器,再送到普通AI卡

网友AA(2008-11-18):
谢谢大家又让我多学了一点东西,谢谢

网友AB(2014-04-15):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AC(2014-05-28):
看了你们的回答,很多回答的都很好,我再补充下,热电阻有二,三,四,六线制,视具体情况而用。热电偶由于电极材料不一样,所以有了分度号,K分度用的最广泛,S分度电极含有铑贵金属,所以比较贵点,当然测量范围最大。

网友AD(2014-09-27):
补偿导线直接压接再一起 可以当热电偶用 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AE(2014-11-28):
很有帮助,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