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宝宝求大家了

网友A(2006-01-18):
有关编码器(ENCODER)的电路信号输出种类,主要是针对要连接编码器信号的计数器,PLC,人机介面,工业电脑等式逻辑厂商,他们能接受或要求SENSOR输出信号,加以设计,亦每种控制器制造厂商会依据他的产品特性,希望相关SENSOR输出信号方式能搭配他们的特性,达到最佳品质要求.因此选用编码器时必须了解客户的控制器规格或使用环境等因素.

  1.电压型VOLTAGE: 一般而言对没有特殊要求或现场工作电气环境单纯的设备----用VOLTAGE输出(90%计数器)即可.

  2.电流型OPEN-COLLECT:  有些客户偏好电流型(OPEN-COLLECT),认为对稍许有干扰环境有较佳效果,早期PLC(DC24V系统)客户均要求用此规格,因为当时的日本ENCODER制造商,无法找到高压稳定的IC,因此只能利用电流型OPEN-COLLECT电路特性,生产高电压型信号输出ENCODER,形成今日PLC客户会指定电流型的原因。
  另外对于一般信号要超过3M以上的场合,亦建议客户使用此规格,并且用高电压型,以避免长距离输送,因电压下降或干扰造成产品不良。

  3.PVSH-PULL(互补型): 这是一种NPN+PNP混合电路,一般而言日本(亚洲)系产品偏好设计NPN系统,欧美喜欢PNP系统,有时不清楚对方使用NPN  或  PNP系统时,我们会建议使用PVSH-PULL(互补型)规格,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如果对方的系统也是PVSH-PULL(互补型)时就不能使用此规格。只要选NPN或PNP中任一种,对于本公司产品,我们亦是主要设计以NPN系统为主,如若要纯PNP亦可,但需付设计费。
再者,PUSH-PULL另一优点是它的输送信号距离为50M

4.LINE DRIVER线性差动----它的电压于亚洲区几乎95%为DC5V,而欧美制造商则有DC5V,12V,8—26V
 一般对现场环境干扰源大,或者信号输送距离远(5M以上),建议使用此型式。LINE DRIVER信号可输送100M。
  对于无法提供稳定电源之设备或厂商,务必要求使用高电压LINE DRIVER,避免因电压下降造成无法输出,使用该电路时要注意客户的控制器是否接受RS422信号功能介面,一般而言只有PLC,人机介面,工业电脑有这些选配功能,普通型计数器无法接收,另外注意控制器能提供何种电源给编码器ENCODER使用。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

网友A:
拉线式编码器

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

网友A:
使用拉线式编码器是不是变得很直观了,你选择一精度,拉出多长,有多少个脉冲输出,就表示你的位移有多长。
 有觉得方便多了吗?

网友B:
哎,MTS与你的拉线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应用!精度寿命等你的拉线的根本做不到MTS的水平!你以为你的台湾的拉线可以像老军医那样的包治百病?所以每个电线杆子都贴?

都是作工控的,本来不想打击你,不过你一样的内容像老军医那样的到处乱贴,真的有点烦人了。

网友A:
自有同仁用的到,再说也不是纯属吹牛,都有产品知识,你老兄是不是不知道这玩意啊!就让你长长见识再说话吧!

网友B:
我99年就用过ASM公司的拉线了,知道ASM吗?你那台湾的玩意与ASM都差远了,自己发上来的东西错误多多,还说让人长见识?回去再好好学学,别在这里出笑话了!

网友B:
谁告诉你推挽式的传输距离是50米,比长线驱动的100米还短?

人家楼主问的是SSI,你能回答清楚什么是SSI吗?

这就是你的“专业“精神?回去再好好学学吧。

网友C:
我公司有SSI转换仪表,仪表带有功能设置,置零点、正反转、圈长设置等,同时输出4-20mA和RS485。本公司的SSI转换仪表可与B+F.图尔克.MTS、TR、ASM的磁致伸缩尺(SSI)相连。
如需要可来电:021-32031167-张先生或E:wei.zhang_sh@163.com

网友D:
谁来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A:
我还真不知道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