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我的电脑是usb接口我买了usb接口的数据线也安装了驱动盘,但就是不能和plc连接,那位高人可以告诉我如何驱动如何连接,我非常需要您的帮忙。非常感激!!!

网友A:
你买的可能是USB转串口的转接线吧,通过这种转接线转出的串口是虚拟的,没有物理地址和中断号,所以不能用,台式机一般都有串口的。如果你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应该用PCIMIC转串口的转接线这种线转出的串口有真实的物理地址和中断号,保证能用。

网友B:
用PC卡转换出来的COM口;

网友C:
加个usb联机线看看。或换用usb-串口的联机线

楼主:
我的是手提电脑,电脑上都是usb接口连鼠标、打印机都是usb接口,我买来的数据线可以连接到pc上,但就是不能读出和写入程序,每次提示通讯错误。是不是必须买您说的那种数据线啊?

网友D:
我们有USB接口的PLC编程电缆www.ytplc.com

网友E(2006-05-25):
用USB端口进行PLC编程,必须要USB与PLC专用连接线,及其USB软件包,建议最好找笔记本
电脑商.......

网友F:
用新的USB驱动程序重新安装一下就行的.我的也是本本,一开始弄了好长时间才搞好.

网友B:
有些PLC是不支持USB接口转换成的RS232口的;

网友G(2013-09-24):
PCIMIC转串口的转接线    哪有买,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