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2):
在能源日趋紧涨的今天,我国是不是应该提高低压电压等级了呢,如全 国全改为660V供电,那相当又建了一座三峡.提高电压后,节能效果应相当显著.1.节约大量的有色金属,相同功率下,电流减小,线径可适当的减小.2.可以提高低压供电的范围.在线径一定,功率一定.传送的距离是380的3倍.3.废旧电机可.由角接,转为星接.新产品全部生产660V,4.电压提高后,线埙明显下降,功率因数显著提高,以达到节能的目的.以上只代表个人观点.请各位大虾共同探讨.

网友A:
星接的电机怎么办,现有家电又怎么办?

网友B:
短时间内中国将是一片黑暗.

网友C:
柴油发电机不能用了

网友D:
生不逢时,你早来200年多好!!!

网友E:
             就 这个问题我觉得目前我国还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转变过来!!!总之,"革命尚未完成,

 同志仍须努力"!!!

网友F: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网友G:
想过没有,如果电压提高相应绝缘等级是不是也要提高呢!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网友H:
不对吧,国外是怎样处理的呢?比如三相,220V,所以提高电压不是最佳的方法啊。

网友I:
那日本才110V的

网友J:
会带来,人员安全,设备安全诸多问题.安全!安全!以人为本,不要忘记呦!

网友K(2006-01-15):
不行啊.那样中国将没电用啦,什么电器将报废

网友L:
中国更需要开源,而不是截流

网友M:
电是剩了,全国的电器全得换了,还是不划算,而且现在的线路全得改,。。。。。。
要找到一个换挡的空间,难,除非全国来次什么灾难,把原有的电线路全毁了。
还有,就是电压等级高了,对人的危险就高了,660v,一下人就挂了。。。。
还是从怎样更好的利用现在的可再生能源着手,什么风、光、水等资源,利用率高了,电多了,还怕什么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