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3):
利用plc控制电镀生产线的程序设计
控制要求:电镀生产线采用专用行车,行车架上装有可升降的吊钩,行车和吊钩各有一台电动机拖动,行车进退和吊钩升降由限位开关控制;生产线定为三槽位;工作循环为:工件放放入镀槽-----电镀280分钟后提起停放28秒------放入回收液浸30分钟提起后停15秒------放入清水槽清洗30秒提起后停15秒---行车返回原点。
  要求:1.工作方式设置为自动循环和手动
     2.有必要的电气保护和连锁
     3.自动循环时应按上述顺序动作
     3.自动循环时应按上述顺序动作
用三菱的 主机控制

网友A:
步进指令
定时器
或用流程图按上面的动作划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控制的条理都这么清楚了还不会编程啊?太懒了吧?

网友C:
步骤清晰,赞同使用步进指令
ZG
    Zg
  zg

网友D:
编程手册上有类似的例子。

楼主:
313901305@163.com

楼主:
谢谢了

哪位大哥有关于PLC I/O端口保护的资料

楼主:
能不能用状态法编呀  谢了

网友E(2006-05-19):
[建议]
请问你那条生产线上有几部行车?不会只有一部吧,一般都有2部以上的,程序不是那么简单的,一般每个车都负责7-8个水槽,程序很复杂

网友E:
请问你那条线上有几部行车?,不会只有一部吧,一般2-8部的,程序相当复杂的

网友F(2006-08-02):
很简单的,有问题就问我,我的 qq28571611,电话13065826988

网友G(2006-09-21):
靠,随便一本三菱编程教程上都有电镀工艺的例程呀,我刚学的时候都学的这些(因为教材上就有)

网友H:
我在汽车涂装线呆过,这个程序需要和现场结合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上下,到位置后行车那边给信号 很简单

网友I(2006-12-24):
你可以用最简单的一般程序皆可以搞定。
如果遇到问题我可以帮助你。
QQ:258507218

网友I:
你可以用PLC的最简单的控制程序就可以搞定。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我是搞电梯的自动控制的,经常是用PLC略知一二。
QQ:258507218

网友J:
这么简单

网友K:
我做电镀线控制多年,包括龙门机,环型机,水平线等,只有3个槽就使用这么大的机械动作,有必要吗?你是在学习吧?程式很简单,作好保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