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3):
关于三相四线与三相五线的问题请大家指教,接零系统是不是就是三相四线制系统,在接零系统中要求不能一些设备接零而另一些设备接地,而这个设备接地指的是不是就是重复接地呢?要是的话,那是否要与工作零线连接呢?(三相四线制)那么漏电保护器能发挥它的功能吗?三相四线制系统是否要求做重复接地呢?(规范好像是没有的)  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三相五线制系统,我在书上看到工作零线在总配电箱处做重复接地要求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用连接导体引出三相五线制系统,那么N与PE不相互连接了吗?既然连接不就成了NPE线了吗?那为什么说PE线没有电流呢? 希望大家解说,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三相四线与三相五线的问题请大家指教,接零系统是不是就是三相四线制系统,在接零系统中要求不能一些设备接零而另一些设备接地,而这个设备接地指的是不是就是重复接地呢?要是的话,那是否要与工作零线连接呢?(三相四线制)那么漏电保护器能发挥它的功能吗?三相四线制系统是否要求做重复接地呢?(规范好像是没有的)  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三相五线制系统,我在书上看到工作零线在总配电箱处做重复接地要求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用连接导体引出三相五线制系统,那么N与PE不相互连接了吗?既然连接不就成了NPE线了吗?那为什么说PE线没有电流呢? 希望大家解说,谢谢

网友A:
又是这个很容易混乱的问题,是我们以前一些电气人员把设有专门的PE线的供电系统称为3相5线系统,单相的称为单相3线系统,这种不规范称法混淆了我们。
在国际上,也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带电导体系统按带电导体的相数和根数分类,在根数中都不计入PE线。      所以楼主所说的三相四线与三相五线,在国际上都应称为三相四线
而楼主问的“在接零系统中要求不能一些设备接零而另一些设备接地,而这个设备接地指的是不是就是重复接地呢?要是的话,那是否要与工作零线连接呢?(三相四线制)那么漏电保护器能发挥它的功能吗?三相四线制系统是否要求做重复接地呢?”,就是重复接地,这系统中不能重复接地,因为接零(我不喜欢这样称,容易搞乱自己)就是把漏电流传回电源侧的保护装置使保护动作,如果重复接地了,接地处电流泄漏到大地,返回的漏电流值无法使保护器动作。
这个问题中楼主也被零线称法弄糊涂了,国际上没有零线称法,只有火线、中性线、PE线,这个问题要看王厚余老师的书了,这个零线问题弄清楚,楼主就会很容易明白接零这说法为什么不理解了(鄙人语言表达不行哈)

楼主的问题“三相五线制系统,我在书上看到工作零线在总配电箱处做重复接地要求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用连接导体引出三相五线制系统,那么N与PE不相互连接了吗?既然连接不就成了NPE线了吗?那为什么说PE线没有电流呢?”    我这样解释:楼主快弄明白TN-C和TN-S系统概念,C(英文里结合的意思)PE和N线同为一条线  S(英文里分离的意思)PE和N线分开为2条线,C和S的PE线在正常情况下都没有电流,C的情况是在负载平衡时三相电流在N线中抵消(不过一般不这么理想,会有微弱电流,所以说PE中也有电流)此时PE线也无电流;S的情况是在用电设备没有漏电时PE无电流通过,发生漏电时漏电流沿着PE返回电源端漏电保护器使其动作

楼主:
谢谢朋友的告知

网友B(2006-02-15):
唉,别怪我挖"坟",好东西还是要支持的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D:
5楼回答的很好!所谓三相五线的称呼是不规范的,他属于三相四线制中的一种。

网友E:
THANKS!
不过我还是对重复接地不了解,重复接地具体是怎么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