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

楼主(2005-12-03):
用FX系列的PLC控制步进电机需要特殊模块吗?模块的型号是什么
还有2DA的模快能和FX系列的那几种PLC连接,

网友A:
Fx 用的不多
FX的Y0,Y1 具有发脉冲的功能,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的
ZG
    Zg
  zg

网友B:
FX2N-2DA可以连接到FX2N/FX1N上;

楼主:
那FX0N的PLC选择与2DA同样的功能的模块  应该是那种模块呢?

网友C:
FX系列提供2个高频输出!Y0和Y1.可直接接驱动器完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FX0N的PLC选择与2DA同样的功能的模块  应该是那种模块呢?

FX0N-3A;

网友D(2008-01-12):
用一台步进电机可以实现两轴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