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03):
请教各位大侠学PLC需掌握哪些资识和条件?
初学PLC但我想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网友A:
懂继电器逻辑电路;

网友B:
本人认为初学PLC,需具备一些数字模拟电路以及强电控制的基本知识,一般的PLC的程序分为梯形图和指令语言,梯形图比较直观,就象看强电控制的二次回路控制电路一样。用PLC处理逻辑功能比较简单,这也是PLC最大的优势。如果仅仅是用PLC实现逻辑功能的控制,只了解一些PLC的编程方法及其使用,就可以了。但是要处理数据及实现与通讯(与显示终端,或者网络通讯),那得要了解上一些模数转换,以及通讯方面的知识。初学者可以选择带有住仿真软件的PLC,因为你可以利用计算机编程,然后利用仿真软件仿真,可以很直观地学习PLC.象西门子S7-200,以及欧姆龙的PLC编程软件。只要努力,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