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示灯?

楼主(2005-12-03):
现有一控制电路使用的元件全部是交流380V的,但是手头只有交流220V指示灯,我想用降压电阻让这些220V的指示灯可以使用,请问需要串联多少大的降压电阻比较合适?

网友A:
多大电流呀?  吗型号的指示灯呀 ?

网友B:
直接串个二极管就行,我想。

楼主:
就是那种普通的指示灯!直径22MM的!

网友C:
用2楼的方法实在

网友D:
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电流是5-20毫安,380-220=160V,160/10=16K,串20K电阻可

网友E:
不用降压,指示灯一端接L,另一端接N即可

网友F:
晕啊!晕啊!!

楼主:
如果这样简单就不用来问了?

楼主:
二极管选用IN4007是否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简单就不用来问了?
再简单点,一段直接接地

网友B:
IN4007应该没问题的,如果你不是很急,为了保险,明天我到公司再试一下然后告诉你。

网友H:
IN4007基本参数:
耐压:1000V  最大额定电流 :1A

网友B:
IN4007没问题的,今天我到公司试过了。

网友I:
就算可以也不要用IN4007,那可不是长久的办法。时间长了或电压不稳就烧了。还是买380V的指示灯,那个市场上有的是,又不是什么找不到的设备。要不你把电路图放在网上叫大家给你修改成220V就可以了。

楼主:
我也用了IN4007,可以使用!

不知道用它来拖一些普通的接触器是否可以?

网友J:
220V我都用380V指示灯

网友B:
IN4007耐压没有问题吧!在说指示灯电流很小的!不会烧毁的

网友K:
同意楼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电流是5-20毫安,380-220=160V,160/10=16K,串20K电阻可

我和这位大哥想的一样。请问为什么这种方法不可以哪?这种方法得到的电压是220v。(

楼主:
因为用电阻需要计算,而使用二极管却不需要计算,因为串联一个二极管就相当于是一个半波整流,刚好得到一个200V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