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3):
我买了一个欧普的吸顶灯MX250F-21Y,这个吸顶灯刚打开灯的开关时,灯过一秒钟左右才会启动!谢请问这是属于低压启动吗?请问这个镇流器是电感镇流器还是电子镇流器呀?请答复!谢谢!

网友A:
过一秒钟才起动这也很正常,只要能亮就没有关系的,至于用的是什么样的镇流器,拆下来看一下不就好了吗。一般电子镇流器是不用启辉器的。

网友B:
如果是电感式,启动延时一般会有滴答声,电子式启动延时是有保护电路,恭喜你买到一个好的灯具。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了,这下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