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快帮我

楼主(2005-12-03):
小弟这两天遇到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有一个延时开关是plc 控制的,当plc给他一个输出信号它开始计数,现在情况是只要控制柜电源一开,plc没有给他信号他就开始计数,有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

网友A:
延时继电器是在线圈通电时才开始记数的,不通电是不会计数的,你查一下线路。

网友B:
监控一下程序!看看驱动该计数器的条件是否满足.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程序有问题.要么是接线有误!

网友C:
可能还是线路的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
谢谢各位的答复,可是他是在正常使用时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的,线路没有问题,如果是程序有问题,可是等他计数结束时又会给输入端一个信号,触发延时开关动作而断开,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有点糊涂的/

网友D:
PLC的输出点是继电器式的吗?有可能是输出点的问题,比如有时粘连未断开........

http://dingyou888.2008re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