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3):
在软件中最大的纸张为A0。我想知道能否设更大的纸张,例如
 594*1260mm。软件中找不到设置的地方。是否能设置这么大的纸张呢?

网友A:
用自定义:

楼主:
楼上的老兄,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我用的DEMO6.0上就没有你的画面啊!

楼主:
难道6.0中就没有这个功能吗?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功能啊,看来软件是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A:
用7。0吧,6。0好像是DEMO版的?

楼主:
是不是7.0对自定义图纸大小支持的不好啊!我在用自定义的图纸设计模板时,制作好的模板在再次打开编辑时,图纸大小就变了,试了多次,都变成内置的A4纸或其他的。符号参考点我也放在帮助框的左下角了,仍然无效。此外,修改的栅格也保持软件的缺省不变。
    是不是新建模板有什么秘诀吗?我是按照手册来得。能否给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