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串口和S7-200能直接相连吗?如果能的话,连接线怎么做?

楼主(2005-12-03):
同题

网友A:
可以连接;
使用SIEMENS的PC/PPI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向西门子代理商购买PC-PPI电缆。西门子PLC使用RS485通讯端口,不能直接和PC的RS232串口连接。

网友C:
如果没有钱 的话!就去电脑城花上30-50元左右买一个RS485转RS232 和一套串口的接头,一根2芯线。 S7-200的3,8与另一转换头的A B连,
用的是PPI协仪!

网友D:
也可以用一个RE485转USB口
用PPI线连
(使用过)

网友E:
SIEMENS的PC/PPI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