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低压保护

楼主(2005-12-04):
我单位用了一批ABB变频器,都带欠压保护.经常影响生产,请教大侠,如何解除.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输入电压调底点就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单位用了一批ABB变频器,都带欠压保护.经常影响生产,请教大侠,如何解除.谢谢!

经典

网友B:
如果是某一个经常包这个故障,所不定是变频器设置或内部有故障.如果是全部经常报故障建议你查下电网是否有问题!

如果你现在比较急我建议你:
看下现场是不是真的欠电压,如果不是我建议把这个报警功能给解除了!毕竟生产重要吗!然后加装一个带欠压的空开!

网友C:
看看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因为输入电压不够的话1.可以降低变频器的电压检测值
                                      2.如果电压检测值已经最低的话,可以取消检测(不知道ABB的有没有这选项),但是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