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4):
上位机使用HostLink协议,能不能在CPM2AE 运行时修改DM区的内容?
如何实现?
望各位大虾帮助。

楼主:
还有其他办法吗?像触摸屏也是这样操作的?
望各位大虾赐教!
Run和Monitor有何区别?能不能实际运行时就用Monitor方式?

网友A:
只能在监视模式下更改,监视模式下可以对内存区进行修改,运行模式下不可以
可以从CX-P软件中设置PLC上电运行模式,改为设置-下传至PLC,断电上电即可

网友B:
同意四楼

楼主:
哦,我明白了,我想知道触摸屏是如何操作修改DM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