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4):
各位大虾~~小弟今天遇到一个项目,需要使用12个西门子的中继器,不晓得如果一条485的总线,能串联12个这样的中继器吗??
会给总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不行~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呵呵~~问题好象多了点~~
如果知道的大虾们~~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一个网段中最多只能使用8个中继器,你使用多长距离,需要12个中继器?

楼主: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网络,而且距离很长~~~~而且由于自己是新手对两中继器间的连接也没什么经验,他们除了用电缆网线连接外还需要什么接口吗??
连接这么多的中继器是不是会引起网络延时导致网络的故障呢??

网友A:
如果你传输的距离很长,还是建议你使用光纤来做了
连接超过规定数量的中继器将导致数据出错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