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4):
当PLC是CJ1M-CPU22/23时,CXP3.1没有这个选项,但5.0却有。
请问它对应的编程器地址是多少?

网友A:
CX-PROGRAMMER Ver 3.1 不支援。

网友B:
CX-P3.1推出时,CJ1M-CPU2X还没有推出来,所以找不到它。
你说的编程器地址是什么意思?设置的地址?
手持编程器可以对CJ/CS系列的地址进行设置。方法如下:
首先找到设置的地址(非DM区),然后手编按FUN+VRFY+1,手编上显示 PC SETUP
然后写入地址,修改等操作。

楼主:
hi,pycathiu兄,久违了
你说的我都知道,我问的正是此设置所对应的手编设置地址.
因为我查过CJ1M-CPU22的中文手册,没有找到此设置,我猜想此设置是否是后来追加的,手册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