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4):
          在电力系统中,什么叫反送电!!!请大家告知一二?

网友A:
这种事情一般出现在双回路电源上,比如要检修时,一端停电,另一端却送电过来了

网友B:
也有自备回路向外网送电!

网友C:
反送电一般是指内搭桥双路供电系统,假设有A.B两条供电线电路,K为两线的内搭桥,当K断开.两条线路各自独立供电,现设A.线供电系统检修.这时将合上K,那么K.A的供电形势就是反送电.
--------------------------------------------------------
        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网友D:
反送电的典型例子就是备用发电机组向市电网送电,
比如在市电停电后机组自启动,而后市电来了,发电机组没有及时断开,
而市电已经切换送电,危害有时甚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送电的典型例子就是备用发电机组向市电网送电,
比如在市电停电后机组自启动,而后市电来了,发电机组没有及时断开,
而市电已经切换送电,危害有时甚大.
一般这种切换都有专用装置

网友F:
结合以上说法,可以看出来就是用另外的电源对已停电的线路送电!

网友G:
再如变压器,互感器等设备检修时,必须从高低压侧的电源都断开,不然也会倒送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结合以上说法,可以看出来就是用另外的电源对已停电的线路送电!
[/顶一下quote]

网友I(2006-01-04):
都在胡说八道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都在胡说八道
大家都在胡说八道,那何不说说你的高见?
我谈一点我知道的,不一定准确:某些设备,比如桥吊,在大载重快速下降时电机的转速可能会在某一瞬间超过额定转速,这是电机就可能由电动机工作状态转为发电机状态进行发电,产生的电压有可能超过电源电压而对电源进行反送电。这种情况对设备对电源都有害,要尽力避免。现实中不止这一种形式.
因为理解的不透彻,所以表达得不清楚.还曾看过一片文章,介绍德国的地铁,利用刹车产生的能量发电,然后并入电网中或提供给车上的用电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