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4):
今天做了一个东东,应用CPM2A+AD041+DA041,一共做了两种,CPM2A用了D型和A型两样,但是D型的报错(IO单元过多),不知是何原因。如有知道,请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确认?不管是A型还是D型,供电能力应该都是够的。
如果说地址分配不够,那不会出现A型可以而D型不可以的情况。
请你再确认一下

楼主:
当然确认,因为我同样的程序放在他们上面就有一个报错的。还有我将D型的后面接了两只MAD11后,也没有问题。不知做何解释。

网友A:
不介意将程序传上来看看吧?

楼主:
很不好意思,我的原程序没有在手边,但是关键的东东,我记了下来:
MOV #80EE 13
MOV #80EE 14
MOV #8099 15
MOV #8000 16
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我不清楚你输出的模拟量是怎样的!范围代码我不清楚。根据你的
应该是 MOV #80EE 12
        MOV #80EE  13
然后你用万用表测测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