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4):
请问不同容量的几台变压器的中性点可以接在一起吗?

网友A:
我想几台变压器不是并联运行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最好不好接在一起,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网友C:
如果放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反正是同一个地网,分开接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D:
是可以的,地网是一个,没有必要分开!支持楼上的

网友E:
可以,但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你的接地网是否良好?如果容量达到两三千千瓦,接地电阻应在0.5以内,最多不超过1欧。
         距离较远的变压器应该还做一个地网,你可以把它们联接在一起使用。

楼主:
多谢各师傅啦!现在我本人觉得应该可以接在一起的.因为是同一个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