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4):
本人正在装修。配电箱里是这样布置的:一个30MA的漏电保护器(应该是用电磁的那种),后面带两个过流保护开关。因我的房子是二手房,线路可能已经老化。现在我的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我甚至关上所有的用电设备,它也跳闸,令我不厌其烦。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自己分析:

1.漏电保护器坏了。

2.电缆真的漏电了。

3.N线被接到PE线上了。

请大家给分析分析吧,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A:
换一个试试!

网友B:
若漏保接线没问题。
用500V兆欧表摇下线路绝缘情况。
若绝缘没问题,再换个试试。

网友C:
你的线路可能老化了,你可将漏电保护器下端出线拆去火线,在江开关合上,这样就可以辨别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D:
可能是电线老化了!

网友E(2006-02-13):
如果实在不放心,建议你把家里的电线都换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