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4):
          好多大电机的引出线鼻子做得很马虎,怎样处理才好?而且接线盒也小,大一点的铜芯电缆在里面很难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指教一下?

网友A:
大点的电机都是接线柱。
压合适的铜线鼻淌锡后接上。

网友B:
大的电机用接线柱不是很好,
我们厂采用的是把电机引线引出来把线鼻压上再用螺丝和电缆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C:
用进口的线鼻子,我们都是德国伍尔特 的效果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的电机用接线柱不是很好,
我们厂采用的是把电机引线引出来把线鼻压上再用螺丝和电缆连接就可以了!
这样好象不妥吧!

网友E(2007-05-18):
有没有电动机引出线的线鼻型号?或电动机配件的书提供?谢谢。

网友F(2013-07-09):
弄个好的线鼻压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