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请问加一个温度传感器,用的是Aw0,如果有多个怎么区分?????
(谢谢了!!!!!!!!!!!)

网友A:
AW0、AW2、AW4。。。。。。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

楼主:
怎么知道那一个是哪一个的变量??????
例如有两个传感器1,2你怎么知道1,2是不是分别对应的aw0,aw2还是aw2,aw0

网友B:
那就是你的接线的问题了啊
在硬件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