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请教用单片机控制水泥罐(粉状水泥)的下料口关闭应该用什么阀门?

网友A:
蝶阀(专用水泥阀)。

楼主:
mcu请问蝶阀用单片机控制可以吗?能否推荐一个?

网友B:
这些阀门都必须有气源,用电磁两位五通阀控制.它的条件是要有电.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