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快救救小弟把,我惹出大麻烦了。

楼主(2005-12-05):
各位大侠快救救小弟把,我惹出大麻烦了。我在更换西门子840D电池是不小心碰了一下电源盒上的直流母线盖,两根直流母线短路,当时只听一声响火光四射整条直流母线盖被全部打掉了,我是新手大家快帮我出出主意,帮我判断一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故障,会不会是正个系统报废。

网友A:
同情ing
真是不幸啊,这事挺麻烦的

网友B:
不会。
大多是电源模块的快熔爆了,这个很好修。
最不幸就是爆炸产生的电磁波把其他东西烧坏,不过在你的地线是良好的情况下这个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楼主:
先谢谢俩位大侠
当时红框中的盖板全部被短路打飞出去 连接线被打断

网友C:
唉,谁愿遇到这样的事呢,有同感呀.上次领导安排我们整理电气柜杂物的时候,我看见电源的输出母线上的盖子没盖.因为厂里的设备比较多,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我把它合上.没发现上面有一个接地线,结果发生短路.把一个里面整流器烧.我看你这次惨了,整个电源可能报废了.那可是万多RMB呀

网友D:
大多是电源模块的快熔爆了,整流器烧坏了,整个电源内都有过流过压保护的,冷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