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电气安全名词术语解释

1 基本概念
    1.1 保安性
   fail-safe
   为防止产品本身的危险故障而设计的性能。
    1.2 正常状态
   nromal condition
   所有用于防止危险的设施均无损坏的状态。
    1.3 电气事故
   electric accident
   由电流、电磁场、雷电、静电和某些电路故障等直接或间接造成建筑设施、电气设备毁坏、人、动物伤亡,以及引起火灾和爆炸等后果的事件。
    1.4 触电    电击
   electric shock
   电流通过人体或动物体而引起的病理、生理效应。
    1.5 电磁场伤害
   injury du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
   人体在电磁场作用下吸收能量受到的伤害。
    1.6 破坏性放电    介质击穿
   disruptive discharge dielectric breakdown
   固体、液体、气体介质及其组合介质在高电压作用下,介质强度丧失的现象。
   破坏性放电时,电极间的电压迅速下降到零或接近于零。
    1.7 短路
   short circuit
   通过比较小的电阻或阻抗,偶然地或有意地对一个电路中在正常情况下处于不同电压下的两点或几点之间进行的连接。
    1.8 绝缘故障    insulation fault
   绝缘电阻的不正常下降。
    1.9 接地故障
   earth fault
   由于导体与地连接或对地绝缘电阻变得小于规定值而引起的故障。
    1.10 过电流    overcurrent
   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
    1.11 过电压    overvoltage
   超过额定电压的电压。
    1.12 过负载    overload
   超过额定负载的负载。
    1.13 导电部分    conductive part
   能导电,但不一定承载工作电流的部分。
    1.14 带电部分    live part
   正常使用时被通电的导体或导电部分,它包括中性导体,但按惯例,不包括保护中性导体(PEN导体)。
   注:此术语不一定意味着触电危险。
    1.15 外露导电部分
   exposed conductive part
   电气设备能被触及的导电部分。它在正常时不带电,但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带电。
   注:在故障情况下,通过外露导电部分才能带电的电气设备的导电部分不被认为是外露导电部分。
    1.16 外部导电部分
   extraneous conductive part
   不是电气装置组成部分且易引入电位(通常是地电位)的导电部分。
    1.17 同时可触及部分
   simultaneously accessible parts
   人能同时触及的导体或导电部分,或在某些场所中动物能同时触及的导体或导电部分。
   注:同时可触及部分可以是:
   ① 带电部分;    ② 外露导电部分;
   ③ 外部导电部分;    ④ 保护导体;
   ⑤ 接地极。
    1.18 直接接触    direct contact
   人或动物与带电部分的接触。
    1.19 间接接触    indirect contact
   人或动物与故障情况下变为带电的外露导电部分的接触。
    1.20 接触电压    touch voltage
   绝缘损坏时,同时可触及部分之间出现的电压。
   注:① 按惯例,此术语仅用在与间接接触保护有关的方面。
   ② 在某些情况下,接触电压值可能受到触及这些部分的人的阻抗的明显 影响。
    1.21 跨步电压    step voltage
   人站立在有电流流过的大地上,加于两足之间的电压。
    1.22 安全特低电压
   safety extra-low voltage(SELV)
   用安全隔离变压器或具有独立绕组的变流器与供电干线隔离开的电路中,导体之间或任何一个导体与地之间有效值不超过50伏的交流电压。
    1.23 对地电压    voltage to earth
   带电体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大地电位为零)。
    1.24 对地过电压    overvoltage to earth
   高于正常对地峰值电压(对应于最高系统电压),以峰值电压表示的对地电压。
    1.25 触电电流    shock current
   通过人体或动物体并具有可能引起病理、生理效应特征的电流。
    1.26 感知(电流)阈值
   threshold of perception current
   在给定条件下,电流通过人体,可引起任何感觉的最小电流值。
    1.27 摆脱(电流)阈值
   threshold of let-go current
   在给定条件下,手握着电极的人能够摆脱的最大电流值。
    1.28 致颤(电流)阈值
   threshold of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current
   在给定条件下,引起心室纤维性颤动的最小电流值。
    1.29 故障电流
   事故电流    fault current
   由绝缘损坏或绝缘被短接而造成的电流。
    1.30 (电路的)过载电流
   overload current (of a circuit)
   在没有电气故障情况下电路中发生的过电流。
    1.31 短路电流    short-circuit current
   在电路中,由于故障而造成短路时所产生的过电流。
    1.32 残余电流
   residual current在电气装置的一点上流经电路中全部带电导体的电流瞬
   时值的代数和。
    1.33 人体总阻抗
   total impedance of the human body\=人的体内阻抗与皮肤阻抗的矢量和。
    1.34 安全阻抗
   safety impedance连接于带电部分和可触及的导电部分之间的阻抗,其值可在设备正常使用和可能分生故障的情况下,把电流限制在安全值以内,并在设备的整个寿命期间保持其可靠性。
    1.35 耐故障能力
   fault withstandability
   电气装置承受规定的电气故障电流的作用而不超出规定的损坏程度的能力。
    1.36 不安全温度
   unsafe temperature
   可能引起燃烧和(或)可能使操作者进行无意识的危险动作的温度。

   2 基本要素
    2.1 绝缘
    2.1.1 绝缘 (性能)
   insulation (property)导体绝缘后所获得的全部性能。

网友A:
加精,小小的奖励一下,请继续啊!!

网友B:
好,不错,
收下了

网友C:
楼主辛苦啦
初初涉足变压器,知识不多,了解不深,恳请大虾高手通通赐教过来!深情感谢T_T

网友D:
回复还有?!

网友E:
谢谢.非常感谢的闹~~~
想知道下面的内容

网友F(2006-01-04):
顶先,一定有用的地方

网友G(2006-02-23):
却是不错 有用 谢谢

网友H:
这帖子得回

网友I:
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J(2006-04-04):
怎么后来还要回复?
不过东西是好东西。
谢谢了。

网友K:
好啊.我要.我喜欢

网友L:
工控一家人

网友M:
这么小气啊,要回贴才能看啊。
不过还是要顶你的了,谢谢!

网友N(2006-05-07):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O:
xue wu zhi jin

网友P(2006-07-08):
是 什么/看下

网友Q:
有更详细的吗?

网友R(2006-08-10):
楼主,还有吗?
我还要!!
先谢谢啊!!

网友S:
考试必用的上

网友T:
fwerewqer
核心理念: 超越自我 追求卓越
企业使命: 承载文明 装点生活 为顾客创造价值
企业目标: 泰格林纸 国际一流
企业作风: 敏锐反应 快速行动
发展战略: 多元经营 和谐发展
人 才 观: 胜任即人才
成 本 观: 降低成本 永无止境
质 量 观: 100-1=0
市 场 观: 适应需求 创造需求
营 销 观: 以诚信待人 让用户满意
危 机 观: 永远不做寒号鸟
工 作 观: 不讲客观重主观

网友U:
豁然开朗,谢谢了

网友V(2006-10-14):
定了再说

网友W(2006-11-14):
楼主继续,加油,我支持你

网友X:
很不错啊,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Y(2006-12-23):
加精,小小的奖励一下,请继续啊

网友Z:
正好补补外语!!!

网友AA(2007-03-12):
方法法啊

网友AB:
好,果然不错,谢谢了!

网友AC:
我怕了,我不想灌水!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AD:
我看过了没有?

网友AE:
找了好久,谢谢啊

网友AF:
强烈要求各位要顶一下,我们工电气的就是需要这些东西,鬼老的东西有些是看不懂,尤其是专业的东西

网友AG(2007-04-30):
呵呵,不错,可以查询了!

网友AH:
日本人说中日友好,中国人民笑了:你丫骗谁呢?
日本人说自己爱和平,亚洲人民笑了:说的是人话吗?

网友AH:
我不一定喜欢你灌的水,但我尊重你灌水的权利!      男人灌吧灌吧不是罪,天天灌,使劲灌,灌到秋鸟飞尽、狮虎离山,江河断流、海枯石烂, 灌到你娶了媳妇生了娃,你就没时间灌了。

网友AI(2007-07-28):
一、 判断题:(正确的请在括号内打“√”,错误的请在括号内打“×”
1、 运行的电容器组,三相电流应保持平衡,相间不平衡电流不大于10%。(×)
2、 下图的波形为锯齿波。()
3、 如图所示,吸收功率(或消耗功率)的是网络1。(×)
4、 在均匀电场中和稍不均匀电场中,起始电压和击穿电压不一样。(×)
5、 在三相系统中,不得将三芯电缆中的一缆接地运行。()
6、 装在分支线上,用于补偿线路损耗的放大器称为分支放大器。(×)
7、 一条母线分别通直流电和交流电时直流电阻等于交流电阻。(×)
8、 所谓开门电平是指保证输出为额定低电平时的最小输入电平。()
9、 逻辑代数计算 1+1=1 ,A+A=A2(×)
10、 对于“或非”来讲,当输入端全是高电压时,输出端才为低电平。()
11、 阀型避雷器装在变配电所母线上的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R≤10Ω。(×)
12、 与100KVA的以上变压器连接的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R≤10Ω。(×)
13、 高压开关设备的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R≤10Ω。()
14、 磁场作用于运动电荷的力称为电磁力。(×)
15、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规定高压测量的误差不大于±3%。()
16、 异步伺服电动机励磁绕组接恒压的交流电源,控制绕组接控制电压。()
17、 对称的三相输电系统中没有谐波分量。(×)
18、 空气在标准状态下均匀电场中的击穿强度是50KV/cm。(×)
19、 用做观察和记录的冲击波放电瞬间变化的脉冲现象的仪器是高压示波器。()
20、 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熔丝。(×)
21、 某个负载的复数阻抗的幅角就是这个负载的功率因数角,也就是负载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22、 用有载调压变压器的调压装置调整电压时,对系统来说补偿不了无功不足的情况。()
23、 所谓电力系统的稳定性是指系统无故障时间的长短。(×)
24、 可控硅整流装置触发系统性能的调整如:定相、调零、调节幅度、开环、闭环、脉冲性锁、载流保护等。可根据调试仪器使用情况任意进行。(×)
25、 整流装置进行空载和轻载实验,应在主回路和二次回路系统调试和整定前进行。(×)
26、 .引进盘、柜内用于晶体管保护、控制等逻辑回路的控制电缆。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予以接地,如不采用屏蔽电缆时,则其备用芯应有一根接地。()
27、 母线与电抗器端子的连接,当其额定电流为1500A及以上时,应采用磁性金属材料制成的螺栓。(×)
28、 直流电焊发电机的外特性r=f(I)是上翘的。(×)
29、 如果被手动的机械需要较高的起动转矩应选用高转差率型异步电动机与它配套。(×)
30、 电视、示波器等电子设备的基本波型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31、 在可控硅-电动机调速系统中,为了补偿电动机端电压降落,应采用电压正反馈。(×)
32、 步进电机的作用原理就是发电机原理。(×)
33、 自动开关的长延时脱扣器在线路上是作为短路保护的。(×)
34、 三相可控整流装置在调试前,必须检查三相电源的相序,然后按照要求的电源相序接通主电路与控制电路。()
35、 电力系统的功率分布也称为潮流分布。()
36、 电子式极化可发生在一切电介质中,极化消耗能量。(×)
37、 额定电压是110KV充油纸绝缘电缆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是80℃.(×)
38、 额定电压是6KV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是65℃()
39、 起重机上电气的配线应符合在主断路器切断电源后,所有用电设备都应断电的要求。(×)
40、 电力变压器低压线圈一般是布置在高压线圈的里妈边,即靠近铁芯,这主要是从磁场的分布方向来考虑的。(×)
41、 穿透电流Iceo是晶体二极管的主要参数之一,其定义为:基极短路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反向电流。(×)
42、 当架空线路发生相间短路时,会产生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
43、 直流回路中,具有水银接点的电器,则电源正极应接到水银侧接点的一端。(×)
44、 接于中性点接地系统的变压器,在进行冲击合闸检查时,其中性点必须接地。()
45、 串激电动机在制动方法中,也有再生发电制动。(×)
46、 串励式直流电动机的电源,可以是交流、直流电源两用。()
47、 三相同步电动机励磁自动加入党根据按差频率原则和按电流原则。()
48、 电动系仪表的可动线圈与固定线圈渡过非正弦的周期电流时,其转矩与每一个谐波分量电流的有效值与其夹角的余弦乘积之和,及各电流直流分量的乘积有关,而与各谐波相对基波的相位无关。()
49、 直流放大器的主要参数是放大倍数,输入电阻和漂移。()
50、 当采用移动电刷位置的方法来改善换向条件,减小电刷与换向器间的火花时,对直流发电机应顺电机旋转方向来移动电刷;对直流电动机应逆电机旋转方向来移动电刷。()
51、 功率方向继电器要接入一定的相位组合的电流与电压才能保证佑护的正确工作。()
52、 开关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即负“与非”门就是正“或非”门;正“或非”门就是负“与非”门。()
53、 大型异步电动机采用支架装配式集电环,有时还在三个集电环之间装配绝缘隔板,这主要是为了加强集电环的对地绝缘。(×)
54、 成批生产的大型高速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集电环,其结构式宜选用支架装配式。(×)
55、 成批生产的小型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集电环宜采用的结构形式是装配式。(×)
56、 用与门电路和或门电路来控制信号的通过,用与门的一个输入端作为控制端时,高电位开门,低电位关门;当用或门的一个输入端作为控制端时,低电位开门,高电位关门。()
57、 起重机械(如桥式吊车)用的异步电动机大多采用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主要是因为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较大。(×)
58、 自动开关和熔断器串联使用,可以达到既自动操作又有分断能力的目的。两种电器特性的交流电流应为熔断器熔断特性上限与自动开关保护特性下限交点的电流值。()
59、 电抗器三相垂直排列安装时,中间一相线圈的绕向就与上下两相相反。()
60、 交磁放大机的负载是直流发电机的励磁绕组,则交磁放大机的补偿程度应调得稍过一些。(×)
61、 分相式单相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可以改变的。()
62、 单相罩极式异步电机的旋转方向,取决于所施加的两根电源线的接法。(×)
63、 当直流发电机的负载电流不变时,表示其端电压与励磁电流之间变化关系的曲线称为外特性曲线。(×)
64、 当直流发电机的端电压不变时,表示负载电流与励磁电流之间变化关系曲线称为负载特性曲线。(×)
65、 缩短休息与生理需要的时间是提高劳动定额水平的重要方面。(×)
66、 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系统频率会降低,电流电压的相位角也会增大。(×)
67、 电力系统在很小的干扰下能独立恢复它的初始状态的能力,称为静态稳定。()
68、 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系统网络的总阻抗会突然增加。(×)
69、 在配电系统短路故障中,两相接地占的比例最大。(×)
70、 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干扰最严重的是发生三相短路故障。()
71、 普通重合闸的复归时间取决于重合闸电容的充电时间。()
72、 误碰保护使断路器跳闸后,自动重合闸不动作。(×)
73、 激磁时浪涌电流对变压器有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个冲击电流很大,可能达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6-8倍。()
74、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变压器套管发生单相接地属于变压器故障,应将电源迅速断开。(×)
75、 运行的变压器轻瓦斯动作,收集到的为黄色不易燃的气体,可判断变压器为本质故障。(×)
76、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配电变压器保护电流一般采用三相完全星形接线,以提高灵敏度。()
77、 变压器差动保护反映该保护范围内变压器的内、外部故障。()
78、 变压器的纵联差动保护,由变压器两侧的电流互感器及电流继电器等构成。()
79、 变压器瓦斯保护和差动保护的作用及保护范围的相同的。(×)
80、 一般在小接地电流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保护装置动作,断路器跳闸。(×)
81、 变压器的零序保护是线路的后备保护。()
82、 三绕组变压器低压侧的过流保护动作后,不仅跳开本侧断路器,还跳开中压侧断路器。(×)
83、 变压器的过负荷保护动作接于跳闸。(×)
84、 断路器跳闸时间加上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间,就是切除故障的时间。()
85、 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的保护范围的线路的70%。(×)
86、 速断保护的主要缺点是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较大。()
87、 35KV线路装设的过流保护是线路的主保护或后备保护。()
88、 所谓接线系数是指继电器中电流与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之比。(×)
89、 电流互感器的一、二次线圈同名端是按减极性表示的。()
90、 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容量S2n是指相当于最高准确级的容量。()
91、 在小接地电流系统正常运行时,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辅助绕组的开口三角处有100V电压。(×)
92、 电炉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相比,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和过载能力。()
93、 转子惯性较大的同步电动机可以自行启动。(×)
94、 同步电动机的旋转电枢式结构是将三相绕组装在转子上,磁极装在定子上。()
95、 同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的排列和接法不一样。(×)
96、 同步电动机是靠磁极之间排斥力而工作的。(×)
97、 在晶闸管-电动机调速系统中,为了补偿电动机端电压降落,应采用电压正反馈。(×)
98、 改变他励直流电动机反转必须改变电枢绕组的电流方向和励磁电流方向。(×)
99、 改变励磁回路的电阻调速,只能使转速低于额定转速。(×)
100、 直流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等于其额定电流。()
101、 他励直流电动机启动时,必须先给励磁绕组加上电压再加电枢电压。(×)
102、 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是指电动机端电压和剩磁电流等于额定值时,电动机转速与转矩的关系。()
103、 直流电机在带负荷后,对于直流发电机来讲,它的磁极物理中心线是顺电枢旋转方向偏转一个角度。对于直流电动机来讲,它的磁极物理中心线是逆转动方向偏转一个角度。()
104、 并励发电机励磁绕组的连接和电枢旋转方向,要使励磁电流产生的磁场与剩磁通同方向。()
105、 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转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106、 示波器等电子劾的基本波型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107、 单稳态电路输出脉冲宽度取决于充电电容的大小。()
108、 晶闸管整流装置触发系统性能的调整,如:定相、调零、调节幅度、开环、闭环、脉冲性锁、载流保护等。可根据调试仪器使用情况任意进行。(×五)
109、 在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中,导通角越大,则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就越小。()
110、 凡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器件都可构成二进制计数器。()
111、 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即正“与”门就是负“或”门;正“或”门就是负“与”门。()
112、 “或”门电路的逻辑功能表达式为P=A+B+C。()
113、 在逻辑运算中,能把所有可能条件组合及其结果一一对应列出的表格称为真值表。()
114、 带有放大环节的稳压电源,其放大环节的放大倍数越大,输出电压越稳定。()
115、 只有当稳压电路两端的电压小于稳压管击穿电压时,都有稳压作用。()
116、 由于硅稳压管的反向电压很低,所以它在稳压电路中不允许反接。(×)
117、 由于交流负载的阻值必然小于集电极电阻Rc,所以交流负载线的斜率也小于直流负载线的斜率。(×)
118、 当放大器输出接入负载Rfz时,其交流输出电阻的大小等于Rc与Rfz的并联值。(×)
119、 在基本放大电路中,静态工作点选择偏高,则输出信号易产生饱和失真。()
120、 通电线圈产生磁场的强弱,只与线圈的电流和匝数有关。(×)
121、 涡流产生在与磁通垂直的铁芯平面内,为了减少涡流,铁芯采用涂有绝缘层的薄硅钢片叠装而成。()
122、 两个固定的互感线圈,若磁路介质改变,其互感电动势不变。(×)
123、 两根平行的直导线同时通往相反方向的电流时,相互排斥。()
124、 磁力线是磁场中实际存在着的若干曲线,从磁极N出发而终止于磁极S。(×)

网友AJ:
我们是一家人哈

网友AK:
麻烦,贞麻烦

网友AL:
我在新华书店就是没有找到电气英语(中英对照)能在这看到。真是高兴,以后有关电气这方面的英语大家多传点,毕竟现在社会越来越多应用英语。

网友AM(2007-08-30):
不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