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我们用了一台西门子315KW变频器,从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每运行360小时左右就会自动停机,并且还要把进电电源切断,停止三分钟后,重新上电又可以正常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急!急!急!

网友A:
电网电压瞬间超高或超低。

网友B:
查看一下故障代码;

网友C:
如果是电源电压超高或波动的话,不可能每次都好这么巧.都是那么长时间左右吧!!,想知道!!!!
哪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